联想旭日125F通病

楼主(2010-01-16):
联想旭日125F通病  开机自动加点,电流跑到0.64左右。插上诊断卡很像是不过显卡,显卡是SIS的。刚开始很怀疑是显卡问题,用示波器测量BIOS没有完成三次跳变,就直接刷BIOS。故障解决。

联想旭日125F BIOS.rar

网友:
好像下载不了。。。。。。。。。

网友:
不错的经验,谢谢楼主,只知道有时不加电可以刷BIOS

网友:
遇到不开机的,电流0.00,

网友:
没过显卡BIOS当然没有3次跳变 ,直接刷BIOS好  看看也是通病了

网友:
笔记本BIOS坏多不~

网友:
看来bios毛病也不少

网友:
3楼注意一下你的回复,请珍惜你的ID

网友:
刚刚验证过,绝对能用,直接编程器写

网友:
用示波器测量BIOS没有完成三次跳变?怎么测啊请师傅指点指点。

网友(2010-02-24):
你这个是在DOS 下刷写的BIOS ,不可以用编程器刷写

网友:
125修的不少。还没碰到过BIOS的问题。谢谢楼主提供的经验

网友:
楼主高明!对我这样的新手能不能请楼主注明测试BIOS芯片的哪个脚?

网友:
有没有在win平台下刷新bios

网友:
就知道钱,

网友:
通病   又知道一个了

网友:
下次要留意了!楼主挺细心!

网友:
哪位高人给讲讲bios的3次跳变和测试哪些引脚,期待中

网友:
英特尔芯片组的

网友:
是啊,上次我也遇到过一台,把桥都换了也没好,最后刷了下BIOS就开机了。

网友:
这个机器得多了,HEDY有的机器BIOS坏得多

网友:
我的同事也是一个125的机器,一按开关电流直接上1A多。还不知道什么问题呢

网友:
总感觉笔记本的BIOS程序问题不是很多,台式机尤其是品牌机的BIOS那是相当的多啊。请教资历较深的工程师们,BIOS问题到底多不多啊!!如何判断BIOS的故障!!除了测是44脚的3次跳变。顺便请教,每次跳变代表的意义。小弟再此多谢了

网友:
我有个直接用编程器的BIOS

网友:
好经验了。。以后要留心了。。

网友:
这个机子我也刷BIOS刷好过不少

网友:
我看我得买个编程器 BIOS坏的是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