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17寸液晶。帮个小忙

楼主(2010-01-16):
大家好!今天我修了个17寸的液晶显示器。是220直接共电的。来的时候开关灯亮。。。无显示。拆开看了。量出2个5705管坏了。。还有个保险电感折了。。。换上以后显示器正常亮了。。。问题出现了。按开关键屏幕。。出现白色。。一点点白。。我感觉是不是灯管的事啊。。。请高手帮忙看看
液晶显示器

网友:
直接换高压板

网友:
2个5707之间的.22电容看有无鼓包,还有这一路的FU9024或者11P06要换
还有,5V上面的电容先都换了
最后,电源管理1200AP60边上有个限流电阻要换下试试,1200AP60附近有2个外观最大的电阻,有一个是100欧的,这个100欧的别换,是另外一个,1欧都不到的那个。

网友:
这个问题早就说过 有可能是FU9024性能不良了

网友:
江苏鸿宇
找到你说的1200这个了。。边上有个彩色电阻。和一条铁线。你说换那个。。是换那个线么?

网友:
河子
你说的FU90的件在什么位置啊。。我没找到。。。。。

网友:
FU9024旁边有个电感线圈

网友:
乌头鸟
没看到。。是不是4爪的。。

网友:
把9024 5707 电容都换了,再把线圈加焊一次。再试试看

网友:
呵呵 谢谢大家我找到FU9024了。在么量它的好坏啊。。

网友:
如果实在不行的话
那只有外接高压板了

网友:
灯管亮了,白屏,问题就不在高压板了,看看5V的屏供电有吗?

网友:
白屏找高压干嘛,找驱动板和屏线才是真的

网友:
13楼的才是正解
明基的通病一搜一大堆
建议楼主发张图片让我们看看。。。白点?难道是坏点

网友:
就是FU9024坏了,明基也有的用的是J598,应当没有记错,还有11P06

网友:
亮了就个高压板没多大关系了
有图发个上来看下

网友:
有沒有試試調調色

网友:
白屏了,高压应该正常了,应该是控制和屏电路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