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1711B显示器白屏,屏上有个337B的三极管坏了能用什么代换

楼主(2010-01-16):
ACER1711B显示器白屏,查是保险坏,换上后又换,后查没有明显短路的地方,后加电流测发现有个337B的三极管发热坏了能用什么代换

网友:
是不是BC337呀

网友:
这个屏是中华CAAL170EA-02 屏电路上有个电感,和电感相连的哪个小三极管上面标着337B,7上边有个-,因找不到相同的管换,就得求大家看看能用什么代换它,接上电流表,明显电流都要到5A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