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V星红色大版845E

楼主(2010-01-16):
红色V星845E,插上电源,诊断卡3。3V灯亮,可以正常触发,有时进BIOS保存后黑屏,跑D4,不开机
状态下,量APG附近一3055场管,G极有10V以上电压,跑线路发现连接MS-7,请问正常么??

网友:
"量APG附近一3055场管,G极有10V以上电压,跑线路发现连接MS-7,请问正常么?? "

光标个G极电压
谁知道正常不?
D S极呢?

还有就是保存了CMOS设置后重启不亮,最好先刷个BIOS试试

网友:
跑D4内存都不过会有显吗,跑D4时测一下主板的各个供电正不正常,不正常就修供电,正常刷BIOS

网友:
谢版主关心,没有触发的情况下,量的G极电压有10V,其他D,S极均没有电压,我现在弄不明白的是,不触发的话,给AGP供电的场管,任何一极,会不会有电压
呢,而且一插上电源不开机,诊断卡3。3V就亮了,这也不正常啊。。。。。。。

网友:
3.3V灯不亮那才叫不正常  ,   你先刷个BIOS看下

网友:
有的诊断卡上的3.3是3VSB指示灯
如果不亮才用问题

你的板子到底是不触发的故障?还是保存CMOS后重启档内存
如果是后者
先刷BIOS

网友:
好的,先刷下BOIS

网友:
先查内存,显卡供电, 再刷BIOS

网友:
刷过BIOS,不卡D4了,但又出新问题了,不开机,诊断3.3V灯还是亮(插其他机器上面不亮),只能上CD的CPU,上老赛扬奔四的,就不跑码!,又刷回原来的BIOS,也不卡D4了,其他症状还是一样

网友:
请各位达人再指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