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下是不是这2个脚输出的3v 和5v?

楼主(2010-01-16):
MAX1999各引脚功能
引脚号        引脚名称        引脚功能
1         N.C.         空脚
2         PGOOD         Power-Good信号输出端
3         ON3         3.3V 使能控制端
4         ON5         5V使能控制端
5         ILIM3         3.3V限流调整端
6         SHDN         关断控制端
7         FB3         3.3V 反馈输入端
8         REF         2V 基准电压输出端
9         FB5         5V 反馈输入端
10         PRO         过压/欠压保护开启/关闭控制端
11         ILIM5         5V限流调整端
12         SKIP         低噪声模式控制信号输入端
13         TON         工作频率设置端
14         BST5         自举端
15         LX5         电感连接反馈端
16         DH5         5V 上开关管驱动信号输出端
17         VCC         模拟电路供电端
18         LDO5         5V线性稳压基准电压输出端
19         DL5         5V 下开关管驱动信号输出端
20         V+         适配器供电输入端
21         OUT5         5V电压反馈输入端
22         OUT3         3V电压反馈输入端
23         GND         接地端
24         DL3         3.3V下开关管驱动信号输出端.
25         LDO3         3V线性稳压基准输出端.
26         DH3         3.3V 上开关管驱动信号输出端
27         LX3         电感连接反馈端
28         BST3         自举端

  师傅们帮忙看下是不是18脚LD05是输出5V电压的!25脚LD03是输出3v电压的?
谢谢··

网友:
基准电压不一定等于输出电压,一般要低于输出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张老··判断这个芯片坏的话··简单点说:是不是这个芯片的主电压20V正常了··那么这个REF《基准电压》没有输出的话-《外围电路确定好的之外》是不是可以确定是这个芯片有问题啊?

网友:
还有几个控制端要判断的,例如ON3,ON5

网友:
回复 网友A:

除了ON3  ON5  REF   供电  还有没有什么脚···?
谢谢··

网友:
不是,是MAX内部产生,而不一定是输出的就是5V或3V,而只是来控制后级的必要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