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看这两个显示器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0-01-16):
2个杂牌CRT显示器(一样的型号)两个都有图像,一个是图像上有很多滚动黑色条纹,场块及周围电容全部更换,没解决问题,另一台是开机2-3秒图像花屏且滚动,听到显示器哒一声后,图像就完全正常了。
显示器

网友:
一个是图像上有很多滚动黑色条纹,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http://www.chinafix.com.cn/
,本贴地址: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67380-1-1.html
看看是不是电源有问题哈
另一台是开机2-3秒图像花屏且滚动,听到显示器哒一声后,图像就完全正常了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http://www.chinafix.com.cn/
,本贴地址: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67380-1-1.html
先看行场信号到没有

网友:
有可能是电容滤波效果不好熬 也有可能是电压不足!你先撤下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