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30

楼主(2010-01-16):
昨天接了一台DELLD630问题是点不亮,触发电路丛0。45到100安左右我测了个个供电都正常呀,我看上面是NVIDIA的显卡直接做了不行呀/我想了一下做了下北桥看看呀/没想到做完开机OK了,
显卡
点不亮

网友:
这个机子好像北桥不容易脱焊

网友:
100安左右,牛X得一塌浮屠

网友:
我不是加焊呀/我是换了一个北桥呀/

网友:
不知楼主自己认为凭运气还是,有思路修好的呢,不妨说的更清楚一点…

网友:
100安,PCB线都出来了吧

网友:
我在这里补充一下吧,我后来在注意看到键盘三个灯一直在闪,就想可能是不过内存吧,内存也换过呀/还是不行呀/我就换了一个北桥试了一下呀/这样修好的呀/有时候看电路表不一定准呀/

网友:
是1A多加了几个0不好意思呀

网友:
LZ是不是桥杀手啊 。。。。动了显卡。又干动北桥厉害。。。

网友:
可能是笔误,没事的,能把成功的经验分享出来大家应该欢迎才对。

网友:
从故障现象来看 做显卡没错 不太象北桥故障现象

网友:
lyyhshb谢你的支持,打错字是不可怕的。最怕的是不敢出来说呀/成功的经验分享出来才是最重要的呀/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三个灯狂闪,,不过内存,换了内存一样。。。加焊北桥OK

网友:
这款机器显卡脱焊的多,北桥出问题的头次见到。

网友:
现在我有个hpdv2000开机电流1安多点不亮,北桥拿下来植株故障依旧......

网友:
我也一次见呀/

网友:
按理说北桥一般是不容易虚焊的啊 从来没有见过 见得最多的就是显卡

网友:
100A估计12的螺纹钢都能断了吧,DELL的机子显卡出问题的较多

网友:
不亮的机子,有时候不按套路出牌,加焊北桥,显卡,亮的还真不少呢

网友:
显卡通病是这个机子,我修的很多都是换显卡的

网友:
这款机器显卡脱焊的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