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方K431不显示

楼主(2010-01-16):
开机电流到0.7 插不插内存都是这个数

加焊CPU座后一样,不插CPU测CPU供电为1.5V.插CPU测为0.8V。

难道CPU座有短路了吗?

网友:
你换一个CPU看看,

网友:
换了CPU也一样啊。

网友:
此机器,北桥容易虚焊,BGA北桥吧

网友:
先排除下内存,在考虑NB

网友:
电压是正常的。你加焊下北桥看看。那桥容易虚焊的。如还一样 在检测机器各供电是不正常?独显的机器,显卡故障的也很多

网友:
显卡爱坏主意一下

网友:
好像这个机子的北桥容易脱焊吧

网友:
CPU的电压应该正常的

网友:
NB容易虚,以前修过几个补焊修好

网友:
北桥换了一个,还是一样啦,各个供电都正常。等下换个桥再试试

网友:
北桥坏,是通病了

网友:
加焊北桥,这个是通病。amd的北桥就这样。呵呵

网友:
北桥虚汗的比较多,不过G6100好像也存在跟6150一样的问题,,可能设计缺陷

网友:
排除CPU故障,就可以动北桥了,这机器,修要小心着点,比HP V3000好不到哪去,最好换新桥

网友:
北桥的问题,这个不用讨论了,我遇过很多了。跟hp dv3000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