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 MultiSyncLCD 1550v MCU程序

楼主(2010-01-16):
维修一台NEC MultiSyncLCD  1550v的15液晶,故障现象是:通电一两分钟后才能正常启动。解决方法:把电源板上的400V滤波大电容及470uf/25V全换新的就行了。习惯性地备份其驱动板上面的资料提供给有需要的朋友。

NEC MultiSyncLCD 1550v.rar

网友:
有没有NEC MultiSyncL CD 175vxm的MCU

网友(2010-03-13):
不完全是寿命到了的问题。应当说是设计冗余过小的问题。

今天就修了5台1550v。
两台和顶楼一样现象,
两台指示灯不停闪,听得到电路不停启动又不停保护关闭的声音。
一台指示灯完全不亮。

拆开,全部没有爆浆现象,所有机器的100uf/400v电容状况良好,测主板供电,在1-4v之间浮动,无指示灯的则没有主板电压。五个大电容(3个470uf/25v, 2个1000uf/10v)拆下测量都有不同程度的老化,其中一只靠近开关管的1000uf容量下降到800-850,这是故障的主要原因。如果加上另3只470uf降到不足400uf,则机器完全没有显示灯。用1000uf/25v的代换5个电容,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