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液晶170S 插上电源,按下开关,开机白屏

楼主(2010-01-16):
飞利浦 170S  宽屏17寸液晶显示器

上电后,黑的,按下开关,白屏,插上电脑。还是白屏, 把液晶屏跟驱动板的屏线摘取掉,还是白屏。

下面的图片是我这个液晶屏的图片

网友:
有可能是你的屏上你保险坏了

换个保险试下

网友:
2楼OK!还有查一下屏的5V供电有没有?

网友:
用通用板先测试一下是屏的问题还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屏线或驱动板测试屏有没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5V在哪里查呢。 我把屏线摘掉。 还是显示白屏。

VGA信号没输入也是白的,有输入也还是白的。

灯管就是亮着

除非按开关建

2楼说的保险在哪里。能在图里面指明下吗、。

网友:
先测一下主板屏线接口第30脚有5V电压没?如果有,就是屏的问题,如果没有 ,往前查屏供电的一个MOS管,晶振旁边

网友:
5V在哪里查呢。 我把屏线摘掉。 还是显示白屏。

没有了屏线当然还是白屏了。没有屏线不白屏才是怪事了

网友:
你把屏线拔了它当然是白屏了~~~~~~用通用板点看看呢

网友:
同意楼上说的我感觉就是驱动版的事你看下保险坏没和5V到低有没有

网友:
屏有问题.建议送专业维修站维修.

网友:
看一下屏的供电是不是正常

网友:
白屏的要先检查屏的供电到了屏没有

网友:
白屏引起的原因无非就是2种
第一   驱动板上的信号没送到屏上
第二   屏没工作
  所以得先判断是驱动板还是屏的问题,一般得先查驱动送往屏上的5V电有无,有的话驱动板坏的可能性大  着重查驱动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