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码L17GS MCU程序

楼主(2010-01-16):
接一台名为康码L17GS的17液晶。故障现象:开机白屏。初步判断以为是屏问题,拆开屏电路测其保险,没烧。心想问题应该不大。马上拿2025驱动板刷上17寸通用程序点屏OK,证明屏是没问题了。问题应该出现在驱动板方面。通电开机电源指示灯亮时测其给屏供电的排线接口,发现没有5V供电。顺着电路一路查过去,元件一个一个地检测排除故障,滤波电容全换新的。通电电源指示灯亮时再测,电压起来了。但不到几秒电压马上降下来,感觉还是电压方面有问题,再把驱动板上所有的电解电容全换。电压还是几秒就降下来.......,没思路了。休息一下,过了大概十分钟,开机看看屏幕,哇靠!!!亮了,不白屏了。马上再测接口上面的5V,还是一样,5V不到几秒就下降了,我晕!!!靠!原来这款机无信号提示的时间较短,所以5V秒后就下降了,是正常的!!摆了个大乌龙!!这下好了。以为问题解决了是,仔细一看,无信号显示出来有点乱码。插上VGA线也不正常显示。相信大家也知道是哪里问题了.......(就是MCU),客户那还有一台一样的,叫他拿了过来,备份下来,刷之,问题终于全面解决!

康码L17GS NT68F633LG OK.r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