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5100 不进 系统

楼主(2010-01-16):
ACER     所有的桥都做了,还是不行。刷BIOS,也不行。难道是板层的问题。有知道怎么回事的吗

网友:
我晕。。。写得详细些吧。。。不进系统怎么就做桥了,,,其他可能都排除过了?

网友:
原因是多方面的呀,只做桥不行呀

网友:
摔的机器   难搞呀   网卡  声卡  都摘下来了

网友:
建议客户换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