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硬盘全是红绿块

楼主(2010-01-16):
各位师傅,我是新手,我有两个硬盘用MHDD扫描全是红绿块,不知用什么方法或软件可以修复,请版主和高手们帮帮忙,小弟在这成分感谢!

网友:
用PC3000
跑SF,是最彻底的办法

如果不知道什么是SF ,或者是没有PC3000 等硬盘维修专业工具

还是送专业维修店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   我问一下    用ISA  pc3000可以吗

网友:
如果能做到用指令写固件地址,再用指令改LBA,ID等信息的话,只要条COM线就可以了.
当然这没多少人能做得到.
用ISA跑的话可以试下N4,,22
不过能跑成的盘不会太多.
自己试下看看能顺利跑回50的话这个盘应该就成了,就算进了F再拿出去修也不迟.

网友:
我和4楼的已经说的够清楚了
如果还不理解,证明你修盘根本还没有入门
可在论坛看看关于ST SF的帖子

如果连PC3000 PCI版都没有
那你直接送维修店修吧!!

网友:
要是客户的 直接换吧 没修的价值了

网友:
没有维修的价值的 除非你里面有很珍贵的资料

网友:
保修 基本也是直接换 了 反厂修的   硬盘休 起来 还是比较麻烦的  建议直接换吧

网友:
红绿 块?坏道列表 满了吧!实施重建坏道列表!左后做个校准 !应该能好 很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