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华RTD2120L刷驱动不成功 求助

楼主(2010-01-16):
乐华RTD2120L 的驱动板  ,mcu的型号是RTD2045L ,这个驱动好像香港那边过来的,我用刷2025L驱动板的软件刷了个通用的17寸驱动板程序白屏,根本就点不亮屏,之后我用mcu-isp  ,RTD2120专用的软件去刷,竟然每次就提示初始化失败,我都傻眼了,一直初始化失败,屏的型号是HSD170ME13-A04 REV:90
,请教各位有经验高手,指点一二,有刷RTD2120的软件的请提供个, 寻求软件和解决思路,请各位高手赐教.......................

驱动板图片如下

网友:
RTD2045不是MCU吧?傍边那个RTD2120L是的.

网友:
发个PDF给你:

网友:
字迹颜色白的那个芯片不是驱动板芯片吗,颜色稍黑的那个不是mcu吗,我搞错了,不会把

网友:
是我搞错了,但是这个屏的程序那位有,就好心提供个能刷的吧

网友:
乐华2045应该不是在内地销售的板子,目前驱动还是比较少,在这儿也建议大家选择驱动板不一定非要用最新的版本,还是成熟的老版本的支持的型号多

网友:
嗯,确实,我刷不上去,干脆就用了个免驱动的给客户搞定了

网友:
这种驱动板的烧录方式应该是和2025一样的,只是配套的程序不同

网友:
这板怎么像乐华通用2025的板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