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52 开机代码跑 8589

楼主(2010-01-16):
开机代码就跑8589 此机器没有安全芯片的 北桥有人换过 H8 BIOS 都有人动过 谢谢回帖
芯片

网友:
把别人动过的在整一下吧

网友:
刷个BIOS试试吧

网友:
说的太少了

网友:
我觉得可以拔掉内存,看看跑什么码,插上看跑什么码?确定一下故障范围…

网友:
两者都要加焊试一下

网友:
密码芯片,刷个无密码的

网友:
嗯,刷无安全心片的BIOS

网友:
就是安全芯片的问题,刷个免安全芯片的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