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6000(A6TC)能开机不亮求助

楼主(2010-01-16):
此机板为
nf-430-n-a3  南桥
nf-g6100-n-a2 北桥
gf-go-7300-b-n-a3 显卡

除去显示屏后单板开机,偶尔电流从0.06——0.9A,不过CPU,测CPU供电为0.95V,与正常的1.2V相差较远,需然有发热量,但断定CPU工作不正常,可能是没复位相起。多数时候开机后电流0从.06——0.9——1.6A,CPU供电正常了,但是电流上升过程没有几个自检过程(电流表没摆动)。启动也不正常,不显示。但偶尔一天里能正常的开上一次机,电流在1.5A来回的摆几次,接上显示屏,电流在2.1A,显示正常。对此故障认为是虚焊或接触不良引起的。但我对南桥,北桥,显卡都重值后,CPU座加焊后,故障不变,还是有偶尔能开机,绝大部份时间不开机。电流0从.06——0.9——1.6A时测各电压有:1.26  1.82  0.90  1.02  3.42  5.22,cpu 有1.2 V电压。请问这种电流表现故障出在什么部位,,请求论坛各大高手支招。

网友:
加焊显卡 这款机器一般都是显卡的故障

网友:
换过CPU试过吗?我也遇到过那个HP的,连U的座子都焊过了,有时能亮有时不亮,后来还是U 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忘了说CPU座也是我早怀疑的对象,已对其加焊了三次,故障不变。CPU能开机时很正常,基本可排除

网友:
我前天修了一个是U座的故障。加焊U座修复。

网友:
g6100容易出问题,加焊一般都能好

网友:
g6100容易出问题,加焊一般都能好
引用 网友B:

又是一个不看贴的家伙,,建义删除

网友:
现在还是在0.06-0.9A及0.06-0.9A——1.6A,不摆动,疑似是CPU的问题,还请问一下,没插内存,电流会否摆动?

网友:
这款显卡故障比较多

网友:
刚刚忘了插CPU风扇开机,几分钟摸摸散热风一汤手,再开机电流在0.92安,不能上了。我现在怀疑是CPU坏

网友:
U没坏,你在查查其他的吧

网友:
CPU应该没坏,你有没有加焊CPU供电管理IC呢,还有,你最好确定到底有没复位,才能准确判断故障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