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光MP3无法开机电池正常插电脑没反应

楼主(2010-01-16):
(无正文)

网友:
电池正常是指的怎么个正常法?
连接电脑无反应,换过USB线没有?
如者以上两项确定都没有问题的话,MP3出现故障:
1.USB至主控的线有断路
2.晶振不起振或者无频率
3.主控烧。

等等等等,原因很多,具体的,看你自己的了,不行就找别人修了,如果是MP3的话,没有什么太大维修价值。

按你提供的 ,只能说这么多。

网友:
1.USB至主控的线有断路
2.晶振不起振或者无频率
3.主控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