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VGN-S36C 不加电

楼主(2010-01-16):
客户送来是说不开机,我心想可能是coms电池的问题拆机放一下点就ok了,没想到拆机放电还是不开机,检测主板供电短路,只好慢慢查了最后检测南桥下的电容都短路,杀南桥ok正在考级
不开机

网友:
果真是高手!

网友:
查南桥下的电容都短路,就换南桥,这个思路是不是有问题啊!这个能成为换南桥的根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