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22高压条问题,暗屏

楼主(2010-01-16):
IBM   T22笔记本,         灯管是好的,已经测试过。。。。。

        开机有显示,暗屏,高压条上面测到16V。。。。。。。只测到16V

             大家给点提示,希望有图的兄弟能上个图

网友:
查下开启信号有没有,16V只是高压板供电

网友:
开启信号是哪里给的?

网友:
你只有16伏,说明开启信号和亮度调节没有,只需您找到他飞线就行了

网友:
我就是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网友:
看下屏线是不是有段的第方

网友:
T22 屏暗通病,更换屏线。

网友:
我想飞根线,但是不知道怎么下手

网友:
控制的3.3没有

网友:
有个控制高压的芯片的。在卡槽与PC卡之间的。8个脚的。有没坏

网友:
拿根好灯管试下,3.3V有没有呀````

网友:
在屏的后面找个3。3V的电压,直接飞到升压板的开信号开启端。

网友:
屏线易坏,你会飞线的话,可以飞一下,很好修的

网友:
16V再加个2K的电阻接过去就可以了!如果用户要求不高的话!

网友:
没有开启信号

网友:
屏线边上的线断了一根,是高压开启信号3。3伏。通病。

网友:
在高压板有两组3.3V其中一组很容易坏,把两组短接起来就OK了。
在高压板上有这么个空位,把它们短接起来就OK了。

网友:
拿一个3.3V电压在高夺条接口除了供电和地线,一个个试可以试出控制脚来。

网友:
我以前发的贴子搜不到了,现在再发一次图片吧

网友:
肯定是没3V开启信号吧,

网友:
找个3。3V飞过去,就可以了

网友:
灌水的来了

也许啊 -10

网友:
找屏供电的3.3飞过去就可以,接高压条的EN脚

网友:
控制信号的电压没有加上

网友:
找到高压板的控制信号引脚,然后把屏的供电3.3V飞过去!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没有发现我们这个版块是不允许灌水的吗?都在热心的回复解决问题!
不然会被扣分的,只是善意的提醒一下,没有别的意思!

网友:
、现在还修这样的本?

收不了钱了,成本还高

给你个独家秘密,,嘿嘿,一根线,就不用换排线了,1根飞线,让你赚100多

屏线设计的失误,靠边的地方太薄了

很早以前大家都发现了,但是一直没有很好的治疗方法,一直都是换线,太不花算了。飞一根线就行

网友:
你要有好的屏线可以对照着量下电路,要没有我这里有手绘T20电路图可以参考下。画的不好别见笑

网友:
我要的也在这里了,谢谢LZ的帖子

网友:
T2系列的暗屏通病有2个问题
1,屏线上的背光ON/FF断线
2,休眠开关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