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600gt,点不亮

楼主(2010-01-16):
插上主板后,测试卡直接00,跑码都不跑,这个从哪里查起?
ps:主板肯定好,换其他卡或把这块卡拔掉就能跑码
点不亮

网友:
一切从供电,复位,时钟,总线查起

网友:
请问怎么从时钟查?

网友:
新城达版主 都说清了,你看着修吧

网友:
先看不没有掉件的,特别是金手指上的电容

网友:
多查查GPU,这个卡核心问题的比较多

网友:
这种卡我一般情况下都是秒杀

网友:
主板都不能工作了 估计卡一 短路的地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