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怪毛病求助

楼主(2010-01-16):
本人刚接触芯片级维修,问了什么小白的问题大家表笑话
映泰M7NCDU板子,加电开机正常,断电再开也正常,但只要一重起,诊断卡就报C3或者C5错误
求大师指点

网友:
这里没人歧视新手的  呵呵

网友:
是不是内存的问题可以查查啊

网友:
内存没问题,换了几根,3个插槽都换了,也用95酒精清理了,还是老问题

网友:
1. 内存接触不良
2. 测DDR的负载排阻和数据排阻
3. 测内存工作电压SDRAM (3.3V),DDR(2.5和1.25V)
4. 测时钟(CLK0~CLK3)
5. 北桥

网友:
1. 内存接触不良
2. 测DDR的负载排阻和数据排阻
3. 测内存工作电压SDRAM (3.3V),DDR(2.5和1.25V)
4. 测时钟(CLK0~CLK3)
5. 北桥
引用 网友A:

对不起,刚才排版的时候出错没注意。问题的状况没说清楚。

网友:
CPU超频会不会引起这个问题?

网友:
首先卡内存供电 如果供电都正常就看内存的对地组织了 如果都没问题的话还IO吧 或刷BIOS吧

网友:
先看内存供电正常不,1.8V 或2.5V 有吗

网友:
那就查下内存的工作条件.刷下BIOS
打下阻值

网友:
你查看BIOS芯片的复位脚,测一下它的电压,我怀疑应该是手动复位的时候BIOS得不到复位。

也就是说BIOS芯片性能不良了。

网友:
是那根内存有问题,工作条件不一样,汗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