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蓝GF6600显卡问题

楼主(2010-01-16):
前几天拿了个新蓝的显卡,开机的时候发现忘记接电源了,带电插电源的时候打了几个小火花。关机再开,不接电源诊断卡能条过,但是黑屏。接了电源再插,诊断卡就报26错误,换别的显卡都好的,求高人帮忙看怎么解决

网友:
bios?晶振?3.3v?
核心是否虚焊、有无掉件
核心损坏  没其他原因了

网友:
核心的问题大

网友:
测显卡的正反金手指的对地阻值正常不?  另!插到主板上按压GPU看能不能过?

网友:
回复 网友A:

老许:说到这里,我想请教您看人家一个问题?
      (1)显卡的BIOS字节对不对,我的做法不知对不对,就是N卡的用  NVFLASH    ,A卡的用  ATIF
          (2)显卡的晶体,这个我还没有下手的地方,好多显卡不知如何去测晶体?测的是电压还是?

网友:
回楼上如何测晶振:电压,波型,阻值都可以

网友:
谁有一整套的显卡维修的教程啊,

网友:
加焊核心立马OK。

网友(2010-03-04):
看下做显卡的时候有无掉点或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