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请帮我看看这个显卡是好的还是坏的

楼主(2010-01-16):
我的手头有个NF-7300的显卡芯片, 是联想410A本本上面的 。
显卡芯片拆下来测量 发现芯片背面有一个贴片电容的阻值不到10欧
就是左上角的那个电容。
正常的芯片是这样的吗?谁手头上有这样的芯片 帮我测量一下 谢谢!
芯片
显卡

网友:
只要没为“0”,都 是OK的

网友:
只要没0就行。。。。。。。。。。。。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没坏,是正常的,只要有阻值就OK

网友:
应该是好的只要不是0

网友:
正常,显卡有一组阻值都是很低的。可以用,只要不是0就可以了!

网友:
我的X300 有一个0欧呀!坏了

网友:
不坏 我N卡 还有一个是七欧的

网友:
显卡有的阻值很少.几欧都是正常的.我遇到过6欧的.

网友:
N卡是有几个阻值很低的,正常

网友:
正常的,这种N卡阻抗不小于3欧都可用上一试

网友:
谢谢大家的帮助!
确实是好的。
我把芯片装上去点亮了!

网友:
N卡阻值不是0就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