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3 不开机,电流1.2a

楼主(2010-01-16):
今天接到客户拿来的t43本子,开机不显,电流跳了两下,拆机检测发现各电压都出来了

网友:
这机器显卡通病,不得不怀疑呀,重点查一下

网友:
内存试试。压桥试试,做桥,

网友:
不跑数码卡吗?看看是不是内存或者北桥问题

网友:
也有可能是南桥啊

网友:
肯定是显卡啦~~

网友:
电流都上到这么高了,提一个简单的,你确定屏及屏线那没问题吗,然后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