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zt3000 求解?

楼主(2010-01-16):
hp zt3000 本来是换板子 可是换了 就不认硬盘了
还报 NILDR IS MISSING PRESSANY KEY TO RESTART
这是怎么回事 求解???????
硬盘

网友:
按你这个提示。并不是认不到盘。而是系统文件的NTLDR丢失。建议楼主重新分区再装个系统看看。

网友:
这没说认不到硬盘啦,进CMOS看下可以认到硬盘啵,系统损坏,或者没装也可能报这个错

网友:
lhbstcnll
我换硬盘了 也是那样
进cmos下 看没有人道硬盘啊

网友:
系统 也做不了 安装版的没装上就黑屏 ghost完了 装驱动死机
PE进去就卡那了
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可能板子有问题,找卖家去解决

网友:
用个带SATA驱动的PE试下。 有些串口机子进PE会卡那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