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光2015L复印机出现sc:542故障代码,怎么解决

楼主(2010-01-16):
理光2015L复印机出现(发现错误 SC;542 功能性故障)
参照网上说明:进入维修模式的方法是:黄键+107+停止键(红键按不放3秒以上),进入模式之后选1(COPY)然后在按5#810#然后选择YES。按自动浓度键+#号键。故障排除,可是每天都要出现这种情况,有时一天几次,怎么解决?

网友:
SC542 定影温度余热出错(同541)

          原因:定影热敏电阻不良或移位;定影灯开路;定影恒温器开路;定影熔丝开路;电源板不良。

清除:
进入维修模式:黄键+107+红键(红键按不放3秒以上),
进入模式之后选1(COPY)
然后在按5#,进入5#后可以用显示屏下的小三角符号进行选择。看到有一个SC CLEAR(SC代码清除),按自动浓度键+#号键。听见滴一声之后重新开机应该就好了。

网友:
把恒器温和热敏电阻都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