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末代皇帝T43常见故障

楼主(2010-01-16):
最近在修一批IBM笔记本T43主板,大概有40多块左右。开始来的时候基本上都是无待机或者是待机电流大的故障,清理一遍后待机问题基本上算是解决了;但又出现新的问题,开机掉电和开机无反应占绝大多数;再修一下后就又是开机不跑码或者跑码但跑不完没有显示的现象;好不容易清了一小部分有显示的出来了,但一测试就还有要解密或者不认硬盘的问题;最后进了系统后还有花屏、蓝屏报错、不认网卡、没有声音、不能充电等等乱七八糟的故障一大堆。修这种主板真是累人,虽然才修40多块,每块主板平均算来至少都要修三四个问题,可见工作量比修拆机板一百块甚至两百块还要累人。另外还有两块拆了很多元件,连小的三极管都拆了不少,有一块更加严重通板短路,最后我把北桥、南桥,显卡和PCI芯片全部拆下来了,虽然现在不短路了,但我都没有心情去修那块板,想想几个桥加起来的价钱都快超过那块主板了。

无待机

这种故障首先要量一下有没有公共电压VINT16信号,如果没有公共电压那就是TB62506东芝电源管理芯片的问题,换芯片或者检查芯片周围电路有没有掉件。如果有公共电压那就再测量VCC5M和VCC3M待机电压的控制芯片MAX1901E的工作条件,这种情况一般都是IBM专用PMH芯片的问题。

待机大

待机时电流偏大,正常待机电流为0.05A,待机电流大的情况有很多,开始是用手摸网卡、PCI芯片和I/O芯片有没有发烫,如果有高温的现象就直接干掉;再就是测量一下有没有1.8V的待机电压,没有这个电压也会引起待机电流大,当然有时也不会引起电流大;不过我还有一块5V电感发烫的主板没有修好,测量VDD15电压为21V了,这部分的电路很简单,就是一个二极管隔离和一个电容升压,找不出什么理由会出现这么高的电压,我就把5V电感及周围的元件都换得差不多了,但还是待机电流大。当然也还有待机电流大但没有待机电压的情况,也有些虽然待机电流偏大但仍然能够加电开机没有显示。

开机无反应

按开机开关电流没有任何变化,这种现象只要待机电压都正常,直接换PMH芯片即可搞定,不过这种情况比较少,开机无反应的故障在这批主板中只有两块。

开机掉电

开机掉电是这批主板中最多的问题,开始来的时候就有十块左右,后来我把那些无待机和待机大的问题修好后,又增加了十多块这种情况的主板。开机掉电也分几种情况:一是开机时电流从0.05A掉到0.00A电源保护不能再加电,需要关闭电源后再次开启;二是开机时电流从0.05A掉到0.03A电源虽然没有保护但也不可以再开机;三是开机时电流会从0.05A往上跳变一下再掉回0.05A的情况,这时仍然能够再次加电。

上面开机掉电的三种情况中第一种占多数,这种情况的原因也有很多,少一个1.8V待机电压也会出现加电掉电的现象。掉电不要关闭电源保持现状,参考上面没有待机的故障维修方法去检查一下主板电路电压情况,这种加电掉电的情况有几块主板在我脑海里的印象比较深刻,有两块加电掉电后我测量发现没有公共电压,其中一块换TB62506芯片就好了,另一块换了芯片还没有好,但后来目测发现芯片背面少了一个R751的电阻,补上电阻后就正常了。还有一块掉电后测量有公共电压,测3V/5V待机电压没有,再测MAX1901E芯片的20、21、22和28脚电压正常,测第4脚电压偏低只有1.0V左右,然后再测电阻R866的第1脚电压3.3V正常,后来直接更换MAX1901E电源控制芯片后就搞定了。

不跑码

不跑码的主板也不少,要么就是没有CPU核心供电,要么就是没有PCIRST信号或者是没有CPURST信号,要么就是BIOS坏或者程序错等等原因。

网友:
我想请问一下,待机电流不是0.03吗,0.05也正常不??

网友:
楼主真幸福,有这么多的板修…

网友:
看来统货板也不是那么好修的,再不相以前那样有可能三分之一是好板了。

网友:
这么好的帖子怎么没有版主加分呢?

网友:
那里整出来的

网友:
我们修过的T43的板,桥虚焊的很多。象开机无触发的很少。

网友:
哪里来这么多板,我到你那里去当学徒吧,大把的练手机会

网友:
这样的板子,板层断线的可能也不少。

网友:
晕倒,谁转我空间的贴子。
这批板我还没有修完哟,昨天又出来一块待机大VDD15电压超过20V了,换了这条路线全部元件还是没有修好,有没有能指点一下啊。断开电阻R1后VDD15电压竟然能升到近40V。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一块开机掉电是没有1.8V待机电压,测量后发现MAX1993芯片U7的第23没有电压,M2_ON有经过电阻R865发出VCC1R8M_ON信号,就是从电阻R865到芯片U7的第23之间断线,如果直接飞线的话将是一条很长的线会影响整个主板形象不好卖,于是我就直接将22脚和23脚短路就搞定,就算是个维修高手也不可能一下子能够看到那个维修点,拿出去卖的时候就可以说是没修过的。

网友:
呵呵  这帖子是谁的

网友:
风扇坏的多  今年我换了20多个

网友:
IBM 的主板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
谢谢LZ,现学现用收获还不少

网友:
两块因为VDD15电压高引起待机电流大问题今天解决了,因为断开电阻R1电压会升到近40V,而断开这条线路上其他元件没有反应,所以我想问题应该还是在电阻R1后面,之前有更换过MAX1901E芯片没有效果,而电阻R1后面也就只剩下一个R5电阻,开始我也怀疑过这个电阻,但看到这个电阻是对地的不会是电路产生太大影响所以就没有研究,今天早上我就测量一下这个电阻发现阻值偏低,电路图标注这个电阻应该是29K,而实际测量却只有2.9K,断开这个电阻后VDD15电压正常,待机电流也恢复正常。
也不知道这个问题是不是工厂在生产时不小心搞错了,两块同样问题的主板,故障原因也都是一样,并且电阻的误差刚好是十倍。
我技术不好,写的东西可能会有很多错漏的地方,为了不要误人子弟,以后有人要转我QQ空间贴子请事先同我联系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