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电脑只认光驱。不认硬盘。请教各位!、

楼主(2010-01-16):
如题一台老式DELL机子。硬盘是40G的。可以认光驱。但是不认硬盘。coms里也看不到硬盘。请问会是哪里的事。会不会与bios有关。还是这个板子复位之后要设置cmos才可以

网友:
1.硬盘和光驱是不是挂在同一条IDE线上,如果是的话,看看硬盘和光驱的主从跳线。
2.换一条连接硬盘的IDE线看看。
3.如果还是有问题,估计硬盘有问题了

网友:
你换过数据线没有,是不是原装数据线和你的数据线一样?前几天有个朋友割断第14线解决的。
有原装光盘没有?有的话用原装光盘处理。

网友:
DELL主板BLOS都比较特殊,应该没设置好。

网友:
估计是bios没有设置好啊

网友:
这个情况遇到过只认硬盘的,当时不能进系统。换了光驱还是认不到,没办法把硬盘拆下来在其它机子上GHOST个系统进去,再放在DELL机子上一会儿进系统认到光驱了,我都搞不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