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直接显示黑屏

楼主(2010-01-16):
机器开机后直接黑屏,没有任何显示,显示器可以确定没有问题,请高手分析一下。谢了先。

网友:
这个原因可就多了 先看下内存

网友:
先用硬件替换法来确定问题所在

网友:
导致到黑屏的原因很多,用诊断卡测试一下。判断故障大体方位。

网友:
一般问这种问题的人,内行人一看就可以看出他的电脑水平,每次有人这在店里这样问我时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只是说那要具体看看才确定,能直接回答出是什么问题的估计也是瞎蒙的,至于对与错谁知道?

网友:
非专来人士还是不要自己动手吧,送到维修店处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