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为ATI RADEON X1650XT 求助

楼主(2010-01-16):
ATI RADEON X1650XT能正常进入系统,但是用几十分钟后就死机.我用3DMar k2001 se测试时跑几个画面就死机不动,后来检测电压和温度都正常,那位遇到过你请讲一下。在这先说声谢谢了。
求助

网友:
用R5测一次发结果上来~~~~

网友:
用R5没试一下显存看有没有坏

网友:
r5 测不了的
这卡重置核心 就可解决故障

网友:
这得用专用配套的软件来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