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M2VLE给联想代工的板子,诊断卡跑D3!已修好,但是不知道原因

楼主(2010-01-16):
内存槽擦过,内存换过,换上假负载,都在范围之内,打阻值也都正常.
图片中画圈的地方看起来修过,不知道这个是给什么供电的呢??
因为没有DDR2假负载,就把主板倒过来测试内存条的电压,测到72,79针脚的时候,手一抖,不小心笔头一下子碰到2个针脚了,自己关机了!!!
我一吓,心想这下完了,,,,可是没想到在点一下板子,居然都正常了!!有人能告诉我这是什么原因吗????

网友:
给北桥和显卡供电局的..查一下桥的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那个是给北桥供电的,以前也碰到过一快,不过那个烧的比较严重,北桥坏了,直接给换了一快板子,这个板子通病就是那两个MOS管发热量大,后边都能看到变颜色来

D3应该是内存不过,你查查供电,BIOS,桥虚汗来没有

网友:
看下桥供电,有无虚焊,还有U座也不能放过

网友:
都跑D3了,跟北桥供电还有关系吗?

网友:
那内存的测试点在哪里呀

网友:
我见过跑D5的,刷一下BIOS应该能解决了。你可以试一下吧。

网友:
已更新,不知道什么原因自己好了...............

网友:
估计你的 板子 北桥空焊的可能性大些。
你测试一下稳定性 就知道了

网友:
我遇到不确定给谁供电的场管,都是直接上电测试下电压,根据电压来大致判断属于哪里,再具体点下各地供电线,一般就明白了个大概.

网友:
我也修过这样一块主板,给我时是无复位,就是你那个管子坏了,换后好了,可是给人发回去,过了两天又发回来,竟然北桥挂了,郁闷,还给人退了维修费!!!!!!!悲哀呀!!!

网友:
划了一下就好了??天方夜潭吧?

网友:
是我不小心的啊,今天还在测试,目前还是好的,北桥还没有好之前压过,也不行呀

网友:
D3是内存的问题,

网友:
这板子BIOS好旧的,,上双核的提示按F1才能过自检。。。通病是北桥供电的CMOS管烧。

网友(2010-03-05):
北桥MOS管烧了

网友:
可能有局部轻微短路吧~~~测量时不小心短了瞬间大电流冲开了吧··

网友:
短路了?还能冲开?楼上的不是修主板的,应该是医生,你说的不是主板的线路,你说的是血管,……肯定是血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