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白问个关于南桥的问题

楼主(2010-01-16):
865PE的ICH5南桥坏了 可以换一个ICH4的上去吗

网友:
如果可以,那主板生产商干嘛用ICH5呢?直接用ICH4就可以了。

网友:
绝对不行!哈哈哈!

网友:
台式机还是老机器```换桥划算吗,换块2手的也就100块左右,换桥用着还不一定稳定```

网友:
嗯 我了解了 谢谢楼上几位

一块865南桥坏了 正好我这有块坏的华硕的E7205的主板 上面是ICH4南桥 我就突发奇想问问
我不是搞维修的 修好不是目的 就想学习学习

网友:
很明显一定是行不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