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1000 不触发

楼主(2010-01-16):
今天修了一台HP DV1000  芯片组为915GM    FW82801FBM   的机器,不触发,NBSWON#   ,DNBSWON#都有,上电0.01 。3VPCU,5VPCU 均正常,一般3VPCU,5VPCU 有,就要考虑是不是KBC U23有问题,量测晶振Y8 一脚为2.78V,不对,正常值为0.30左右,一定是KBC 坏了,换掉U23,上电,触发了,电流为0.42V.

网友:
就那么简单吗???

网友:
楼主 问一下,晶振在多少以内的电压正常?

网友:
晶振在1V以内电压算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