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关于东芝闪黄灯故障代码

楼主(2010-01-16):
东芝笔记本电脑主板出故障时闪黄灯,而且闪得有规律,它代表了一定的含义,可是没有相关资料查询,搞不清楚它报的是什么错误,在网上曾看到有人说根据闪灯算出代码查询,顺利修复,问及方法结果都是没有回复的.为了释疑,这两天专门搜索了英文网站,看到一些论坛的回复,现在将编译后的结果与大家分享.
      东芝的黄灯闪烁是以八次为一组的,而每次灯亮时间为1秒的话,用1表示,亮半秒的话用0表示,就这样根据灯亮的情况用八个数字组成一组二进制数字,而东芝的错误查询码是以16进制来表示,所以还要将这二进制转为16进制才好查询故障代码.
      举个例子:灯闪的顺序情况为一短一长两短一长三短,组成的数字为01001000,而这组数字要从右到左读取,得到的数字就是00010010,前面的三个零是对二进制是无意义的,所以最终的数字为10010,转为十六进制就是12.转换进制可以用XP所带的计算器科学型方式方便转换,免除计算之苦!

因为发现讨论不同的型号机器时,代码含义都不尽相同,所以估计不同型号的机器使用的单片机版本不同,产生的代码含义也有差异.
以下就是十六进制代码代表的含义:

东芝Tecra 8200
电源部分的代码
10 接入的电源适配器电压超过16.5V
11 网络端口复制器II或增强端口复制器II输出电压超过16.5V
12 工作电流超过极限6.16A
13 待机电流超过极限0.5A
14 电流传感IC不正常

主电池部分的代码
20 主电池电压超过13.46V
21 主电池充电电流超过5.06A
22 主电池放电电流超过0.5A
23 主电池的充电电流超过2.70A
24 电流传感IC是不正常
25 主电池非充电状态充电电流超过0.3A

副电池部分的代码
30 主电池电压超过13.46V
31 主电池充电电流超过5.06A
32 主电池放电电流超过0.5A
33 主电池的充电电流超过2.70A
34 电流传感IC是不正常
35 主电池非充电状态充电电流超过0.3A

40 S3V电压低于或等于3.14V
50 EVER5V电压超过6.0V
51 加电时EVER5V电压低于或等于4.5V
52 启动时EVER5V电压低于或等于4.5V
53 计算机被暂停时EVER5V电压异常

60 EVER3V电压超过3.96V
61 主板加电时EVER3V电压低于或等于2.81V
62 启动时EVER3V电压低于或等于2.81V
63 计算机被暂停时EVER3V电压异常

70 PCOREV电压超过2.04V
71 主板加电时PCOREV电压低于或等于1.08V
72 启动时PCOREV电压低于或等于1.08V
73 关机时PCOREV电压超过或等于1.08V

80 PGTLV电压超过1.725V
81 主板加电时PGTLV电压低于或等于1.275V
82 启动时PGTLV电压低于或等于1.275V
83 关机时PGTLV电压超过或等于1.275V

90 加电时B1R8V超过2.16V
91 加电时B1R8V低于或等于1.53V
92 启动时B1R8V低于或等于1.53V
93 电脑被暂停时B1R8V异常

A0 加电时BVGAV电压超过2.28V
A1 加电时BVGAV低于或等于1.53V
A2 启动时BVGAV低于或等于1.53V
A3 电脑被暂停时 BVGAV异常或者关机时超过1.53V
------------------------------------------------------------------------------------
satellite A20

代码基本相同的,不再重述

45 引导后S3V电压低于或等于3.14V

54 关机后E5V异常
55 引导后E5V电压低于或等于4.5V

64 关机后E3V异常
65 引导后E3V电压低于或等于3.14V

70 通电后PPV电压超过1.92V
71 加电后PPV电压低于或等于1.04V
72 引导后PPV电压低于或等于1.04V
73 关机后PPV电压高于或等于1.04V

80 通电后EMV电压超过1.53V
81 加电后EMV电压低于或等于1.53V
82 引导后EMV电压低于或等于1.53V
83 关机后EMV电压高于或等于1.53V
84 电脑被暂停时EMV电压为1.53V

90 通电后2R5-E2V电压超过3V
91 加电后2R5-E2V电压低于或等于2.125.V
92 引导后2R5-E2V电压低于或等于2.125V
93 关机后2R5-E2V电压高于或等于2.125V
94 电脑被暂停时2R5-E2V电压低于或等于2.125V

A0 通电后1R25-B1V电压超过1.5V
A1 加电后1R25-B1V电压低于或等于1.063V
A2 引导后1R25-B1V电压最大为1.063V
A3 关机后1R25-B1V电压低于或等于1.063V
A4 电脑被暂停时1R25-B1V电压低于或等于1.063V

B0 通电后PPV电压超过1.92V
B1 加电后PPV电压低于或等于1.04V
B2 引导后PPV电压低于或等于1.04V
B3 关机后PPV电压高于或等于1.04V

C0 通电后EMV电压超过3V
C1 同 81
C2 同82
C3 同83
C4 同84

D*与9*相同 A*与E*相同,不知道是资料的错误还是确实相同,有待考证.

以上是从网络上摘录编译的,可能有错误之处,请大家斧正及补充不一样的代码.

网友:
好资料,以后修东芝的机器更方便了

网友:
有了这个修东芝机器太方便了。看过包子修东芝机器说什么代码原来就是这个呀

网友:
哥在日本的官网找的吗???

网友:
我找代码就懂了叫8421码的  这个第一次看到呢   谢谢

网友:
灯闪等于另类的诊断卡啊

网友:
不知道什么叫电流传感IC呢?

网友:
手上刚好有台东芝A50.试把稳压电源调到16.7V.果然闪灯。跟上面的代码一样。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