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图中Q305是起什么作用的呢?帮忙分析一下!

楼主(2010-01-16):
下面的图中的Q305 . Q306 . Q307 都是起什么作用的呢,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根据DDR25V为0,和为2.5V时二极管的情况自己分析一下好了。
二极管在输出电路上无非就是保护,开关,钳位这些作用,你看看起始么作用。

网友:
Q打头的是三极管吧,刚刚开始接触电路图。很多都不是很了解,那位高手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图上很明确是双二极管。

网友:
顺串二极管,起钳位保护作用!
当线电压高于DDR25_DAC电压,则二极管导通进行钳位保护.

网友:
终于弄明白了,Q305可以看成一个双二极管钳位电路。谢谢楼上个位的解答!!!

网友:
不是所有的Q开头的都是三极管,有可能是场管,还有可能是复合二极管。。

网友(2010-04-11):
是双二极管,也就是钳位和防抖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