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板维修一例

楼主(2010-01-16):
我们接到液晶显示器后,先问客户后在上电测试,有图象无背光{也就是暗屏},一般都是换高压板。为了考虑收入问题可以先修,修不了再换。上图是通用高压板,在静态下测量打阻值没有短路情况下上电,有12V供电保险不断情况下测板上2两个8脚MOS管的D极,有电压而没高压输出可以考虑高压变压器好坏。D极没电压要测ON/OFF脚有没有5V左右的电压,如没有就是主控板有问题,有电压后再测双PWM控制芯片的第一脚是否有1V左右的电压。如果太底可以考虑控制块坏了,一般情况换了LM494就可以修复。

网友:
说老实话:这种板一般不修,除非手边没高压板或练技术。生意好的时候,时间就是金钱。

网友:
换个高压板就行了,不用修

网友:
变压器有没有坏可以线打变压器的阻值
     或者看表面有没有烧伤的痕迹

网友:
这故障我一般都是直接换高压条的啦.....不忙的话倒可以研究研究..多东西搞的话二话不说直接换...

网友:
换换更省事,不过要练技术还是老老实实的修才有长进

网友:
到现在还没有遇到主控坏的,大部分都是8脚芯片坏,或者高压包坏的

网友:
修有什么不好   赚的不更多   换的话  以后怎么办?

网友:
闲时修修可者研究下是有好处的,修好了下次又可以换了。

网友:
4灯也是18块呀
不便宜了

网友:
请教下LZ,修高压板时需要注意什么情况?我记的高压板内可以产生最高1500-1800V的高压。

网友:
换一下高压板就行了,修的话几乎没意思

网友:
只有高包工作后才产生高压,高压包后级绕组输出脚是高压啊

网友:
我一般直接四灯用两灯代  很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