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终于失手在大意之中了!

楼主(2010-01-16):
土炮做了无数BGA,一直成功率极高,从来没见识过什么是爆桥!今天终于失手在大意之中了!
郁闷的是不是在BGA过程中出问题,而是在植株快完成时听到啪的一声!温度设置也不是高,AT8205设置在275度/风量3/距离3CM,短暂2秒丢个烟头对着芯片中间吹没有旋转风枪就挂了!有焊锡在下图红框里爆了出来!

做BGA一定要专心啊!
亏本了!

网友:
时间 温度 距离的3角绝佳配合

网友:
植珠的时候爆很真是强啊

网友:
好马也有失蹄时,呵呵。

网友:
是关云长走麦城?!没有那么严重。

网友:
很正常,我遇到过好几次了

网友:
维修这行业本身就不能大意

网友:
维修这行, 本身就不能大意.....

张卫飞 -2 无意义回复

网友:
额,还第一次见到,记得有次在加北桥不小心把旁边些电容给吹没了,确实要专心点不然亏咯

网友:
维修搞不好就要赔钱。高风险

网友:
LZ的芯片是不是显卡上面的GPU呀?  这种芯片本来就很容易挂的,,做BGA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了,哪里敢马虎呀? 马虎不得!

网友:
这说明之前楼主成功次数较多了 注意力自然会有所下降a .

网友:
植珠时还抽烟?不怕灰落BGA芯片上了?

网友:
我没做过BGA,不过我在想是不是可以把芯片中间部分用东西隔下热,那下面好像没有焊点的吧.

网友:
为什么不用BGA呢,你不是有土炮了吗,直接用土炮好了,有好的设备还用风枪。我都是放在BGA上的,走一段程序就完成了。

网友:
维修的赔钱风险的确很高 ,如果不细心的话

网友:
我    只 做 过两次   可怜  两次 都挂啦!晕 。。

网友:
BGA返修台估计也有失手的时候。

网友:
都说了植球了,与BGA机器无关的.没有铁板烧,大家都是用风枪吹的,就是有成品BGA机器,这个步骤也不会少

网友:
植株时候要吹的均匀点就没事了!

网友:
人有失蹄 马有失手

网友:
我都爆了好几个了,尤其是那个北桥芯片样子的芯片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