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跑单0

楼主(2010-01-16):
有个T40的板子跑单0刚开始是00,后来换了个1845后就单0了,换的是显卡旁的1845,现在待机的时候有1.8V,开机后1.8V就没有了,电流在0.3左右,插上安全芯片也一样

网友:
开机电路问题

网友:
说的太笼统,无法帮助分析,基本就是不跑码,内存有没有换过?

网友:
比我还新手,电压都量一下,几大电压都有哪些,没有哪些

网友:
为什么换1845?思路是什么呢?
00的时候有没有测测CPU的电压?
还有1.2V电压??

网友:
这个可以算是IBM的通病吧  IBM多款机型都有这样的毛病 基地都有很多关于这个的帖

网友:
有看没懂具体症状。

网友:
把CPU供电换了

网友:
待机时有1.8M.加电时没有了.当然是1.8M1845这块工作条件不正常导制他加电没有了.更跟安全有什么关系呀.还什么CPU的..
你就仔细查1845的工作条件吧..这种故障在IBM中很常见的....也比较好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