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液晶缺色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0-01-16):
前一段时间 给一个不亮的液晶显示器换了一个 电源高压一体板 但是用了一段时间以后 显示器 缺色了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屏线 VGA线 都检查过了 没有问题 缺色是怎么回事呢?
液晶显示器

网友:
R G B三路的电路是一样的,对比调换是很容易找出问题的

网友:
缺色我倒没有见过,但是估计跟主板上的三基色有关系吧。

网友:
先看看“OSD”菜单会不会少色?如果也一样少色可能就比较麻烦点,如果正常,就是输入到芯片的三基色的小贴片电容、电阻开路、漏电等。

网友:
VGA线的第123分别是RGB
缺什么色就查那个脚

网友:
4楼说的有道理,这种方法同样适合于CRT显示器

网友:
液晶缺色 一般还是信号线的问题

网友:
同意楼上,我亲自修好了一头,就在插头下一点的地方出现。

网友:
屏线 VGA线 都检查过了 没有问题------查查有沒固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