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液晶通不上电是电源板哪个地方出了问题?

楼主(2010-01-16):
DELL液晶通不上电是电源板哪个地方出了问题?

网友:
你总得先拆开量一下电压再发帖吧!

网友:
很多都不是电源板的问题阿,其它地方也会造成不通电阿。先查一下电源正不正常吧,还有开关也得查哦!

网友:
电源问题   电源心片,电源管,保险,桥块
楼主发些数据上来么   好分析啊

网友:
看看用了多久了,如果上了年紀,就查保險,電容. dell用的都是便宜貨,很好修的.
我是修鞋的都修好了2台DELL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