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61 怪问题?开机正常,系统软硬关机正常,软重起,不亮,

楼主(2010-01-16):
IBM X61   怪问题?开机正常,系统软硬关机正常,软重起,不亮,不亮时,,机器有报警声   四短,嘀嘀嘀嘀,,,很确定的不是内存,,取掉内存报,一长三短,,正常关机开机的情况下,,,机器工作也都正常,,,,有没遇到的,,,告知下,,,,,

网友:
帮顶 ,请高手来回答

网友:
此机不知如何下手,,,客户也确定没有摔跟进水的原因,,,,正常使用情况下就出现了此故障,

网友:
跟我修过的一台一模一样,我的那台是进水了,也是X61,加焊下南桥就OK啦,不知道你的行不行

网友:
楼上的兄弟,,确定做南桥搞定吗,,我的不是进水,,,但故障也好像是南桥哦,,,

网友:
压南桥背后,,,,都可以亮,,不会报警,,,而且旁边的无线网卡,,,用久了,,就认不到,,,百分之八十断定是南桥了,,,,谢谢楼上的,,,等下加焊下看看,,,

网友:
X61无线网卡好像是北桥的哦

网友:
我碰到过一个IBM R32的机也是像LZ说的一样,关机都可以,就是软重启就不行,附带不认光驱,重做南桥就好了,不过建议LZ查查其它地方!

网友:
南桥加焊过了,,,不行,,,更糟的是,,,小红帽也不能用了,,,没做BGA 之前还可以用的,,,愁死了,,,客户也很急,,,说过一小时过来取机,,,郁闷

网友:
很有可能是南桥,加焊试试

网友:
客户让再做下,,,不知做什么了,,南桥加焊两次了,,,

网友:
南桥 ec BIOS都有可能引起这种故障

网友:
我觉得4声,应该还是与内存有关电路的问题,更大的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看看重启不来时是挡的什么码,

网友:
跑下BQ线路吧,再动NQ就要熄火啦。

网友:
取下来重做看看,加焊有时不行

网友:
各位还有没有好的建议,,,,,先谢谢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南桥问题,加焊补好使,要重植或换南桥。

网友:
客户又给了半天时间,,,明天上午再搞下,,,,重新做下南桥吧,,,,哎,,没辙,,,

网友:
三做,,,不是无结果,,,,,,哎,,,

网友:
楼主修好了,说一下看病

网友:
安全芯片问题

网友:
三做,,,不是无结果,,,,,,哎,,,
引用 网友A:
南桥比较脆弱 这样老做 好的也给做坏了 换个南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