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S 965不亮,

楼主(2010-01-16):
一快MSI 965主板
故障:不亮  代码 FF  复位灯长亮
CPU供电芯片:RT8802A
MSI专用芯片 MSI-7
CPU供电:1.44V
桥:1.2  1.5
内存:0.93  1.87  3.3  3.3  3.3

CPU供电芯片RT8802A芯片 2脚VR-READY 发出PG信号 有5V
ATX8脚有5V  复位针有2.96V电压

MS-7芯片供电:5VSB  3VSB  VVC3都有
44脚PCI-RST没有电压

PCI时钟PCI B16脚有1.6V电压
14.318时钟有电压差

还需要查那 快

网友:
复位灯长亮,开机有跳变吗?不知可否按整机无复位来修?
换门电路,复位开机芯片,南桥等…

网友:
有跳变、但复位灯不闪烁
还是常亮

网友:
都看看啊
该怎么检修啊?

网友:
潜水学习,大虾们快来呀

网友:
查总线对地值。
复位电压有跳变,不是南桥坏了REF发不到北桥
就是北桥发不到CPU,再或者CPU座子虚焊。

网友:
那就看下MS-7的工作条件满足没有

网友:
CPU座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