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1 00

楼主(2010-01-16):
有一l4ibmgl  主板   上c2.0 跑c1 00 就停住 上内存和不上一样  各处供电和 时钟都测量过 无异常
io 也更换过

网友:
典型的内存不过,换IO做什么?

网友:
确保内存供电正常,AD线阻值正常,再换根内存条和刷BIOS试试.

网友:
很有可能就是因为你换IO换的```换IO前应该先刷下BIOS试试

网友:
这种情况当做不过内存来修

网友:
多换几条内存,然后刷个bios。再不行就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电压都正常,那就看桥和座是不是虚焊。

网友:
内存槽到北桥之间的排阻是否有损坏呢?楼主这几方面有测试过吗?

网友:
bios 刷过  内存的供电和时钟 还有 9192 都正常
不然  焊以下 座

网友:
我也有一个主板,是技嘉的,865的,开机就是嘀嘀响不停,诊断卡走C1后就变成00了,我刷过BIOS了,也换个IO了,不行,CPU 赛扬D2.8G的,网上查核心电压应是1.4V 有的标的是1.2-1.4V,我也不清楚了,而我的只有1.07V但是诊断卡跑码了,上面说的,说明CPU也工作了。诊断卡的BIOS灯一直亮着,看上去就是BIOS程序执行不了似的。有没有同行遇到过这种现象,说来听听。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