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卡资料]
一张上电时序图 感谢张辽提供

楼主(2010-01-16):
这是这张图的上电时序
1. 5VSB待机电压会进入IO和SB南桥
2. IO会发给南桥一个有待机电压的信号
3. 短接PWR_BTN发送给IO一个低电平开机信号
4. IO在收到这个开机信号后会给南桥发出一个请求开机信号
5. 南桥收到这个信号后会发出SLP_S3和5 2个允许开机信号
6. io收到南桥发出的信号后再给电压芯片发出把一个拉低电源14脚拉低的信号然后芯片吧电源的14脚拉
7. 电源拉低后放出12V 5V 3.3V电压
8. 电源第8脚的PWR_PG这个信号同时进IO和IT8282M
9. IO收到复位信号后同时复位南桥和所有设备(除CPU以外)
10. 然后it8282m芯片给1.2V和2.5还有CDLMM_DUAL的使能信号然后同一个三个东西不知道是什么然后发出1.2HTT还有VDDA2.5和一个2.5的双向供电 然后给CPU电压芯片发出VCORE_en信号
11. 当PWM芯片收到VCORE_EN这个使能信号后 给CPU发出供电然后 给在一个IT8282M发出一个vcore_PG的CPU供电好信号
12. IT8282M收到CPUPG后把这个信号转发给北桥告诉北桥供电完成了
13 这时北桥会把it8282m发出的PG信号再发给南桥
14 南桥收到后发出CPU_PG信号
15 此时CPU工作
那说的不对希望大家给予否定

网友:
其它步骤暂且不说,只说上电时序中最后一步应该是CPU复位,而CPU复位是北桥发出的,北桥,PCI等复位是南桥或IO发出的,所以你写的第9步就不对了噻,第九步应该是最后一步.
至于VCORE供电是在VDDA供电正常,确保能正常产生VID信号后发送VCORE_EN才产生的供电.

网友:
在基地找的主板上电原理图,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LZ 说的步骤不对吧,复位怎么在VCORE产生之前就开始了啊。

网友:
这个帖子里孤帆远影老师是正确的。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F%B5%E7%CA%B1%D0%F2

网友:
其它步骤暂且不说,只说上电时序中最后一步应该是CPU复位,而CPU复位是北桥发出的,北桥,PCI等复位是南桥或IO发出的,所以你写的第9步就不对了噻,第九步应该是最后一步.
至于VCORE供电是在VDDA供电正常,确保能正常产生VID信号后发送VCORE_EN才产生的供电

I/O也会发出复位啊  能具体说说是哪个品牌的主板吗

网友:
谁有详细的上电时序啊 ?
现在对上电时序还不是很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