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TA接口问题

楼主(2010-01-16):
收到三星R18一台,客户称机器摔过,屏都摔坏了,裸机可以开,但是接SATA硬盘,不认盘。测电压,3v,5v都有了,但是数据线是开路的,不知该怎么下手。有知道的大大,请指点下。谢谢了~~

网友:
串口硬盘的四条数据线是经串四个0.01的电容才进南桥的,所以在硬盘座上量阻值是不会量得通的,你该量下电容后的阻值,不通的话应该是南桥脱焊或摔断线了.

网友:
测过了。线是通的。电压也都出来了,机器可以点亮,但就是认不到

网友:
换个硬盘式下

网友:
硬盘坏了吧,换个试试

网友:
你硬盘好的坏的啊?

网友:
南桥空焊了吧 回焊试试

网友:
硬盘是好的。

网友:
我测过SATA的数据线,传送的那组阻值在300欧左右,接收的那组阻值只有50欧,而且发现硬盘都没有转

网友:
有没有高手指点下啊。图纸上有个chp3_sata_det#信号,跟这个有关系吗

网友:
还是没有人告知吗

网友:
最后发现是接硬盘上的一个25Mhz晶振摔裂了,换上晶振后正常了,但是开机一段时间死机电流猛升到3A,吓死人了,后来仔细一看原来是谐振电容掉了一个,,补上电容后,一切OK。还有要怎么插入图片。

网友:
楼主高手啊,这种问题必须要细心才能弄的好,呵呵

网友:
25M晶振坏造成100M SATA时钟没有,导致抓不到硬盘,实际上修SATA就那么几个地方,SATA接口的四根信号线,时钟

网友:
楼主  上图看看啊  让我们学习下

网友:
最后发现是接硬盘上的一个25Mhz晶振摔裂了,换上晶振后正常了,但是开机一段时间死机电流猛升到3A,吓死人了,后来仔细一看原来是谐振电容掉了一个,,补上电容后,一切OK。还有要怎么插入图片。
引用 网友A:

晶振都摔裂了  谐振电容摔掉了  硬盘居然没坏  这个机器的主人很幸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