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基地买的AT852D风枪有问题

楼主(2010-01-16):
风泵的扎带断了。。不知道影响以后的使用吗?
这会使用没有问题的,就是外观有个凸出,心里不爽。。

网友:
看样子是运输途中受到过外力
风泵还是用扎带扎紧吧,要不有抖动的

网友:
走得是什么方式
EMS是我见过的服务最差的了,大件、易损的东西尽量不要EMS

网友:
冬天室外气温很低,塑料脆,易坏,快递使用顺丰还行!保价!

网友:
基地退货吧不知道??~/

网友:
用扎带扎紧就行了,应不会影响的。

网友:
这个是为了防止运输过程中气泵碰到外壳而搞的扎带,看图的话,应该是受到强烈震动,扎带断掉,然后砸到了外壳,这个扎带断掉了是不影响使用的,不过有的机器会气泵声音大一些,有的即使没有扎带也不会。楼主实验下机器发热、控温、出风是否有问题,这些才是关键的。

网友:
自己找电工要2根扎带装上就可以了,电工都外面自己搞点私活,做配电柜扎带必用

网友:
继续找个结识点的扎带扎紧就OK了。我的断了,声音又点子大,我找小扎带接在一起扎好了。用起来感觉蛮好。

网友:
LZ别担心那个,,突出的,只要用起来顺手就行。。

网友:
不会影响使用,,,气泵使用中会有振动,所以还是扎紧它

网友:
兄弟 你不爽 低价出给我把 呵呵 已经是2手了

网友:
这个是为了防止运输过程中气泵碰到外壳而搞的扎带,看图的话,应该是受到强烈震动,扎带断掉,然后砸到了外壳,这个扎带断掉了是不影响使用的,不过有的机器会气泵声音大一些,有的即使没有扎带也不会。楼主实验下机 ...
引用 网友A:

现在就没有扎带使用中,下面有两面胶粘着还没有活动,外观不爽啦  毕竟是新的

网友:
外观不爽啦自己敲正!呵呵或者用两把锤子敲一下

网友:
这东西你收货时就应当能看到的,这还不错,是个铁件,不影响功能使用.如果是液晶屏,你签收了就哭去吧.

网友:
下部主要起到固定作用的,是四个透在螺丝孔上的橡胶的脚。不是双面胶。这个货物签收后出了问题,现在没法去找快递赔偿,若是你发来更换,我们可以为你更换,但是,若不影响使用,我建议楼主就这样使用,因为不保证换货回去的过程中,再次出现问题。新机器这个样子,让谁都会有不爽的,但是不影响使用的情况下,就用吧,理解万岁。
我们碰到的最麻烦的一个,就是江苏南通的一个客户,连续换了2台机器,每一次都是被摔坏。。隔日就到的机器,摔的都不成样子。现在的快递,没法说。

网友(2010-03-30):
看了852D内部照片
感觉现在的安泰信质量做工没有以前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