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低级错误(屏高压问题)

楼主(2010-01-16):
客户送来冬芝本本 看看是个p31.2的老鸟 说暗屏 三七二十一 上电看屏有影子 高压问题简单
算了就要100大样!
拆开 点灯管 亮 量电压 12v 5 v 没问题 客户着急 找个高压上 ====
开机 屏黑黑 问题依旧 在换一个 还一样
再量12 v 5 v有呀 !!
线短 不应该呀!有电压呀!!郁闷 算了把线弄出来看看 更郁闷了 黑线断了 回头一想
原来
量电压的时候是把黑笔接到外壳有铁的地方量的
补上上电 好了
所以提醒新手别犯我这样的低级错误呀!!
暗屏

网友:
还是先测高压几根线的对地阻值可靠,我都是这么操作的

网友:
我的办法是测量高压地线的电压,一般人我不告诉他,嘿嘿!

网友:
呵呵~有难度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