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E210882 主板

楼主(2010-01-16):
DELL台式 主机 接电后,自动加电 滴 滴的叫 不接内存,显卡一样 代码显示00 刷BIOS后跑04 不报警了
请教各位高手:1 这种自动加电是否正常 2 自动会不会跑代码 谢谢!! 再顺便指导下
刷BIOS

网友:
自动家电正常 插上内存还是滴滴的叫吗

网友:
这种板子有的不支持检测卡

网友:
黄豆芽儿
现在又不叫了 就是开机代码跑 04

网友:
如果加内存还不断叫的话,很有可能是北桥的问题,,,一般在C1----44,45之间跑

网友:
你的什么诊断卡,DELL的板子,一般的垃圾诊断卡不支持的```

网友:
看一下用的什么IO,如果是SMSC的,那清BIOS后就是自动上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