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LIPS 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0-01-16):
飞利浦 老液晶显示器。 开机时没信号。要进了桌面显示器才出来画面 换了台主机也一样。 不知道什么问题 。高手指导一下、
液晶显示器

网友:
重写24C16A的数据

网友:
你都没有打打开机看看,里面的电压什么的正不正常。就这样发上来,哪个能帮你。也许只有上帝才行

网友:
遇到过液晶超出范围的
换纯屏就好了

网友:
应该是24C16的程序有问题,重新写一次看看

网友:
24C16 24C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