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31档开机

楼主(2010-01-16):
检测到内存过不去了,内存无问题,换了N个了无果
??这个结果,应该是内存没检测完吧?
补充:顾客拿来的时候是暗屏(灯管烧爆了,高压板也坏了,),我拆出来以后,就成这了。
裸板实验,无光驱,无硬盘,主板拆出来的,集成的显卡

加焊过内存接口,压过桥,都无用

网友:
加焊下槽,不行就把北桥干了

网友:
北桥干掉,,,

网友:
先软后硬~

先BIOS /` 在内存槽。在北桥

网友:
看下供电,槽,还有北桥

网友:
先软后硬!!!!!!!!!

网友:
加焊内存槽

网友:
换了N个内存  只能说明你的内存没问题  但是内存供电 北桥 内存槽等有没有问题呢

网友:
考虑下南桥和BIOS吧,还有各组电压是否正常,这种要是有logo的话就是档logo的故障

网友:
不是内存不过吧,都能显示了,应该是有外设检测不过或硬件损坏

网友:
检测下硬盘。。或拔掉外设看看。。。。。

网友:
台式机我也遇上了这种情况,又进不了bios设置,我都不知怎么办?

网友:
不对不对,是不是光驱检测开关出问题了,你看一下,有个开关在光驱轨道那

网友:
基本内存和扩展内存都已经pass了,不用再考虑内存了吧

网友:
看下CMOS电池有没点,以前碰到CMOS电池没电的

网友:
BIOS啊  刷一下撒  没有就接贴

网友:
换下CPU试下

网友:
刷个BIOS吧,应该会好!

网友:
想问下楼主怎么知道是内存不过

网友:
不对不对,是不是光驱检测开关出问题了,你看一下,有个开关在光驱轨道那
引用 网友A:

最右边的SW1么?

按着也无效的呀

网友:
不对不对,是不是光驱检测开关出问题了,你看一下,有个开关在光驱轨道那
引用 网友A:

最右边是有个开关,但是按与不按一个样啊

网友:
IBM的板子要接硬盘才能启动的,不接硬盘的话,就一直在检测硬盘,死在那里了,我的T23就是这样子的,接个硬盘试试。主板应该没问题的,只烧了灯管和高压而已。